[求助] ICC后端怎么插buffer?

楼主(2014-04-17):
RT, 我在做ICC综合到插入填充单元insert_stdcell_filler后出现了max_transition违规,我看论坛上说要插入buffer可以消除这个违规,本人小白一个,可以请各位具体讲讲怎么插入buffer么,应该怎么操作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插 buffer 翻译成英文就是 insert 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的格式是什么样子呢?

网友:
insert_buffer -help 你就会了
在做一下legalize_placement -incr
route_zrt_eco ...等等

网友:
这种10ps的max transition violation也可以直接换cell,从hvt换成svt或者lvt,换完直接save,不用eco route。不过就是要牺牲一点点功耗。

网友(2016-01-19):
回复 楼主:

   哈喽,你知道怎么用了吗?我也在研究这个最近,可以传授一下吗

网友B(2019-08-24):
        请问你会使用 怎么在某个位置插buffer或者反相器吗,我请教一下

网友:
insert_buffer $a xxx -new_cell_name yyy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会使用 怎么在某个位置插buffer或者反相器吗,我请教一下
...

首先insert_buffer 命令只会在你选择的pin旁边摆放buffer,你把电路图打开,选中路径两端的cell,在版图里面看看两个cell的物理位置,然后把插入的buffer放在两个cell物理位置的中间,接下来legalize、eco route 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