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一个DC的时钟约束问题

楼主(2014-04-17):
clk

clk

如图,clk分出两个时钟clk0,clk1,如果clk0 和 clk1是clk的两个不同相位
create_clk clk
create_generated_clk clk0 -div2
create_generated_clk clk1 -div2
这样设置,下面的case哪个有问题或者说风险
1 clk,clk0有时序路径, clk,clk1有时序路径,clk0,clk1没有时序路径
2 clk0,clk1之间有时序路径

网友:
都是同源时钟, 因此相位差都是固定的。 如果之间都有时序的话, 都可以完整检查出来, 主要看你设计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不能说有什么问题。

个人理解。。求高手指出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case2, clk0 clk1 的clk period 是 1个root_clk cycle 还是 2个root_clk cycle?

网友:
timing check 的话当然是一个 root_clk cyc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上面的constrain的话,是1个root_clk cycle吗 ? 暂时没有DC环境,没法做实验。。。

网友:
回复 网友C:

    master clock 就是 最开始的clock, 但是clk0, 和clk1 之间有时序要check的话, 就会有类似 launch clock 是clk0, capture clk 是clk1. 这是其中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一下我的理解:
这两个 clock 如果有 timing path 的话,那应该是 multi cycle 吧
如果不是 multi cycle,那最小的相位差就是 1 个 source clock cycle,那一定有个机制认出是不是同一个edge,比如说要大于两个 clock 的uncertainty 与 capture clock 的 setup time 之和,这个希望有高手告知。反正一般情况下那 1 个 source clock cycle 是可以做 timing constrain 了。
但是i这样 hold 会很麻烦,为了满足 hold ,最终插的 delay 将导致两个 clock 同相。
当然,以上只针对 ff,latch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2018-06-24):
支持支持,好东西收藏,攒个积分。。

网友(2018-08-28):
时钟约束要符合设计意图

你希望两个分频时钟之间的检查是有相位的
那么如果定义generated clock的时候没有相位关系
工具自然认为2个沿是对齐的
这样会导致跨clk1/clk0的hold检查加严,而实际上hold是天然满足的
set up check不定义相位也没有问题

网友:
学习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