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什么给宽铝挖槽,结果产生了一些offgrid的DRC错误?

楼主(2014-04-17):
本人在使用CSMC 0.5umFE+0.35umBE 5V工艺,做calibre drc验证时,对一些大于20um的宽铝进行挖槽时,结果产生了一些offgrid的错误.没做挖槽时没有这个错误,请问有哪位同仁遇到过这个问题? 这个offgrid必须得改吗?怎么改?

网友:
挖槽是为了让电流更均匀,因为电流在金属上会集中到边缘。
这个错误应该是格点的问题是必须要改的

网友:
铝特性 ,宽的还不如多条窄的并联走的电流大

网友:
可能是格点设置的问题

网友:
金属发热会膨胀,这个槽就是桥啊,路啊,都要留的一个热涨冷缩的小缝隙。

网友:
挖槽就不会使宽金属膨胀,offgrid是格点问题,要改

网友:
你是不是挖槽用了拐角了?如果有拐角经常会有offgrid,要不然调整下版图,如果线很宽的话,offgrid一点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格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