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推荐MCU型号 谢谢!

楼主(2014-04-17):
请路过的大神推荐一款MCU,基本要求如下,不胜感激! 1、工作电压:2.4V~5.1V(或者更宽)。
2.时钟:最大4M(单周期指令)或者 最大16M(流线型指令)。
3.程序空间:16K;另需要256字节EEPROM。
4.最好是Flash型MCU,方便开发。
5.封装:WQFN(3mm*3mm) 或者更小。

网友:
Silicon Lab 的C8051F55x/56x/57x:

Analog Peripherals
- 12-Bit ADC
• Up to 200 ksps
• Up to 32 external single-ended inputs
• VREF from on-chip VREF, external pin or VDD
• Internal or external start of conversion source
• Built-in temperature sensor
- Two Comparators
• Programmable hysteresis and response time
• Configurable as interrupt or reset source
• Low current
On-Chip Debug
- On-chip debug circuitry facilitates full speed, non-
intrusive in-system debug (no emulator required)
- Provides breakpoints, single stepping, 
inspect/modify memory and registers
- Superior performance to emulation systems using
ICE-chips, target pods, and sockets
- Low cost, complete development kit
Supply Voltage 1.8 to 5.25 V
- Typical operating current: 19 mA at 50 MHz;
Typical stop mode current: 1 µA
High-Speed 8051 µC Core
- Pipelined instruction architecture; executes 70% of
instructions in 1 or 2 system clocks
- Up to 50 MIPS throughput with 50 MHz clock
- Expanded interrupt handler
Memory
- 2304 bytes internal data RAM (256 + 2048 XRAM)
- 32 or 16 kB Flash; In-system programmable in 
512-byte Sectors
Digital Peripherals
- 33, 25, or 18 Port I/O; All 5 V tolerant
- CAN 2.0 Controller—no crystal required
- LIN 2.1 Controller (Master and Slave capable); no
crystal required
- Hardware enhanced UART, SMBus™, and
enhanced SPI™ serial ports
- Four general purpose 16-bit counter/timers
- 16-Bit programmable counter array (PCA) with six
capture/compare modules and enhanced PWM
functionality
Clock Sources
- Internal 24 MHz with ±0.5% accuracy for CAN and
master LIN operation
- External oscillator: Crystal, RC, C, or clock 
(1 or 2 pin modes)
- Can switch between clock sources on-the-fly; 
useful in power saving modes
Packages
- 40-Pin QFN (C8051F568-9 and ‘F570-5)
- 32-Pin QFP/QFN (C8051F560-7)
- 24-PIN QFN (C8051F550-7)
Automotive Qualified
- Temperature Range: –40 to +125 °C
- Compliant to AEC-Q100

网友:
Silicon Lab的 C8051F55x/56x/57x

网友(2014-06-30):
飞思卡尔的单片机最适合你的要求。

网友(2014-10-23):
TMS320F28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