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进行过的操作是保存在linux哪个文件夹的?

楼主(2014-04-17):
进行过的操作是保存在linux哪个文件夹的?

网友:
你在百度里自己搜吧,不难,history,还是last -x之类的命令

网友:
你指的是什么操作,软件使用操作、系统升级更新还是访问历史记录?一般的话应该是在你登录账户的主目录下保存的吧,可能是隐藏的。

楼主:
   访问历史记录,删除、移动文件的记录。这个目录叫什么名字?如果这个文件不在我的home目录下,也会记录在我的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