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Utmost使用求助

楼主(2014-04-17):
求助,Silvaco破解后Utmost如何使用?显示没有database,连接服务器显示firebird没有运行?怎么搞定呢??

网友(2014-06-05):
firebird是系统服务,安装好以后应该已经启动了。你需要在SRDB下建立一个database

网友(2014-12-24):
同样的问题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17-02-25):
同问啊,firebird server not running

网友(2019-04-22):
哈哈,今天我遇到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你要你装成功了,那么你的任务管理器的服务里面会有Firebird Guardian - DefaultInstance,Firebird Server - DefaultInstance这两个东西,却启动不了,有可能因为你的firebird安装的位置有变动,去注册编辑器里改一下,怎么改参考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799447/article/details/83784275

网友(2020-04-19):
先start server,再开启SR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