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spice2010.03不支持veriloga,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4-04-17):
我在linux安装了hspice2010.03,仿真器可以启动,但是不支持veriloga模型 总是报告
  pVA:error
   请问大侠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4-07-15):
我的2012、2013都不行,一样的错误。
error:call to epvaHDLinit failed.
error:Failed to read verilog-A file.
error*.sp:n) difficulty in reading input
我用2011还是不行,但是用2010就行了。
我用的是demo中的sample_hold,你是哪个例程不行?

网友:
10可以,公司要有人设置,我不会

网友(2015-03-19):
how to setup ??
windows hspice 2010 run verilogA work

but linux fail

网友:
[i=s] 本帖最后由 shiowjyh 于 2015-3-20 15:14 编辑

Please try to add the following auxiliary statement in your h$pice script.

HSP_HDL_PATH=/your_h$pice_installation_directory/h$pice/linux/veriloga_utils/veriloga
PATH=/your_h$pice_installation_directory/h$pice/linux/veriloga_utils/veriloga/include:$PATH

Best Wishes,

网友:
use synopsys install tool

run xx.sh
and will setup up hspice path
and verilogA will work

网友(2016-11-20):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