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带宽的疑惑

楼主(2014-04-17):
最近做的一个项目,要用千兆以太网采集一个模块数据,监控这个模块的状态变化我想着既然要监控状态变化,那为啥不直接采集状态机状态呢 (状态机状态36位宽度,而且还要加上32位的时标,模块是100M的时钟)
然后头头说不能不能直接采状态机,因为以太网的带宽限制,可以采集状态转移的关键条件来指示进入了想要收集的状态

所以就想问问 谁能解释一下这里带宽的物理意义 谢谢

楼主:
顶一下。。。再加一句  使用千兆以太网的MAC来采的

网友:
很简单计算,监控对象100M的时钟,你如果每个时钟的数据都要采集的话,每个周期的数据你这里是36+32=68bit,那么你采集的数据是100*68Mbit一秒钟=6800Mbit一秒钟。以太网千兆的接口每秒钟传输数据是最大1000Mbit一秒钟。

看出来带宽不够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回复。。那可不可以说要是监控对象是100M的时钟的话,按千兆以太网的带宽采集的上限只能是 10 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0M时钟下,其实你这里10bit都是不准确的,在以太网传输中,有前导码,帧类型标示符,校验位还有帧间隔,实际上的最高速率也是达不到1000Mbit,进行完计算后要根据项目的时间情况和所使用的系统总线等等,留出足够的带宽余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