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box之后,被box的cell里面的问题会对顶层有影响么?

楼主(2014-04-18):
大家好,我现在在做一个数字顶层的lvs,但是现在子模块里面的lvs还没有clean,所以想把它设成box,但是不太确定设成box之后,在lvs的报告里是否还会报出子模块的error?或者说子模块的error会不会导致顶层的error?
谢谢了!

网友:
不会的,既然是BOX,只要port连接没问题就没问题。

网友:
不会的,放心做吧

楼主:
3x楼上的两位

网友:
应该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