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振荡器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4-04-18):
参与设计一个小芯片,需要一个振荡器,输入频率为7Hz,用上华0.8um coms工艺,要求振荡器能再1.2~5.0V的电源电压下工作,频率偏差小于20%,功耗小于7uA。
目前采用环形振荡器和张弛振荡器两种方案,但是在电源变化时振荡器偏置电流或电压变化很大,导致频率变化太大,请问各位有没有能承受电源电压变化为1.2~5.0V的稳定偏置点压、电流     或者有其他合适的振荡器方案?

网友:
用恒定电流给ring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电压在1.2~5V范围内变化 如何实现 恒定的电流偏置呢?
  mos管阈值就有800mV

网友:
try i=vt/R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占空比看你的PMOS/NMOS 的比值

网友:
回复  istart_2002

   占空比看你的PMOS/NMOS 的比值
引用 网友A:

   人为的把电流变小了,电平的高低变化就不均匀了吧~

网友:
微电流源+环形振荡器,沟道L要大

网友:
用f=1/2piRC  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