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外围SPI接口芯片配置

楼主(2014-04-18):
本人属于初学FPGA,控制逻辑写过一些。最近在写一片时钟芯片的SPI初始化程序,感觉不知如何入手。芯片DATASHEET已经看过,SPI接口时序已经写好,接下来不知如何进行了。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
先做仿真吧。把仿真出来的波形与datasheet上的波形进行对比,若差不多,就上板子测试。
若涉及到SPI读操作,因为仿真比较麻烦,除非你有SPI芯片的仿真模型。因此,你先做SPI写的仿真就可以了。
---
初学,本人建议做设计的时候,伴随着做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功能仿真找错误,觉得时序没有问题,在进行板子调试;若没有出现期望的时钟信号,用示波器量spi的数据时钟信号,确定时序。如还不行则检查硬件。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接口驱动写好了,然后在驱动的基础上实现芯片的配置协议,然后设定数据源或者数据接口,再然后进行仿真,之后就上板,在板子硬件没问题的前提下可以用示波器观测输出信号,也可以下逻辑探针,如果结果和设计一致就OK了

网友:
既然时序写好。如果没有模型的话,那就仿真看时序有没有错就行。同是新人,只是个人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时不知道你们所说的时序是什么概念,我一般上班调试能通过就可以,但是看大家经常所说的时序,真有点摸不到头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器件的pdf资料上有时序图,和时序要求,可以参考

网友(2016-11-18):
同新人一枚,学习学习。

网友:
基本的时钟芯片控制需要保证时序正确(仿真),正确的情况下试着读写芯片的寄存器,读写没问题了再按照芯片手册生成寄存器列表去配一下,实际示波器测量,比如改变频率值,量出结果后和预期值进行比较,正确的话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