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超高温应用的IC是不是需要特殊工艺?

楼主(2014-04-18):
如题,像TI能用到200C环境中的芯片是不是特殊的工艺,?还是普通CMOS工艺采用特殊电路实现?如果是特殊工艺,一般都有什么工艺能实现?

网友:
肯定是特殊工艺,他们的datasheet上都说明了,使用的是增强SI工艺

网友:
前几个月我问过和你一样的问题,工艺肯定有所不同,具体用的什么方案TI肯定要卖关子。SOI应该是非常有可能的,另外xFAB有175°的工艺。

网友:
如果用到200C环境中的芯片, 不知 doping profile 會不會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