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电阻可以改成这样么?

楼主(2014-04-18):
把源级两个电阻移到漏极后边会有问题么?如图所示。

网友:
没有意义。见阎石,数电,p484,要延时用电流饿型环形振荡器不是更好?

网友:
可以,但不好。1,功耗增加;2,Noise变差。

网友:
可以将电阻串在倒项器的两漏级之间,降低功耗!

网友:
没啥用如果你想调低频率,那么电阻的面积比管子大,划不来
如果你想保证频率的稳定性和降低功耗,不如current starv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够具体指点一下为什么噪声会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