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如何用VCS实现C代码与verilog的cosim操作。

楼主(2014-04-18):
基本的是利用DPI接口将C运行然后结果读入verilog中。想问一下如果是建立在OVM的基础上的话,这个流程可以参考哪些user guide呢?

网友:
DPI跟方法学没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c当成子函数调用,编译成动态库调用就可以了吧,c和verilog的接口匹配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