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我听说kd2446的就是转速传感器来的?真的假的?什么原理的啊?

楼主(2014-04-18):
我听说kd2446的就是转速传感器来的?真的假的?什么原理的啊?

网友(2014-09-10):
KD2446电涡流转速传感器采用轨导DIN式结构,是KD2440的更新产品.它拥有极低的转换滞后,并且频响最高可达10KHz,适于集成到OEM设备和工业控制应用中。适用于所有金属材料的轴键槽、齿轮等凹凸型面的转速、零转速测量。

应用领域

汽轮机零转速测量、涡轮增压器转速测量。

网友(2014-10-28):
这个哪里有什么真的假的,直接按型号在百度上搜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