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共焦传感器对反射光有要求吗?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14-04-18):
共焦传感器对反射光有要求吗?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2014-09-10):
传感器测量系统基于光谱共焦原理,由光学头和控制器组成,之间通过一根光缆连接。
传感器进行了小型化的封装,便于集成到现有的系统中。

应用领域

应用于表面难以测量的物体(技术性及困难表面),是一种非接触式轮廓测量的通用的测量解决方案。理想情况下,传感器适合于敏感的,软的或液体的表面。适用于微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光学行业,塑料和造纸行业,半导体和PCB产业的检测,工具行业等。

主要特点

纳米级分辨率;与光强度无关,与被测体反射系数无关;

坚固的结构,使用寿命长;

易操作且动态测量可以达到很高的测量频率,完美匹配自动化的需求。操作人员不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也能得到可靠的测量结果;

NLS12传感器,具有简化的独立系统,可以在工业或交通不便的环境中进行测量;

与三角反射法不同,几乎无反射角要求,且无反射平面阻挡之影响,因此可用于小孔深度测量;

可以计算面积,厚度或体积;

可进行平整度的测量,高度或位置的测量;

网友(2014-10-28):
真尚有公司有类似的传感器,你可以咨询一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