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Xilinx器件上电后内部寄存器的初始值问题

楼主(2014-04-18):
求助:Xilinx器件上电后内部寄存器的初始值一定为0吗?求大侠指导。

网友:
不定态,不一定是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电难道还有状态是1?有实验或者数据支持吗?大侠从哪里得来的数据?

网友:
xilinx的FPGA上电后FF是固定值,为0或者为1.拿spartan6来说,如果你在声明寄存器的时候指定了初值,例如 reg  test = 1‘b1.那么上电之后,test就是1.如果你没有在声明reg赋初值,而在always中,有复位值,那么在上电之后就会初始化成复位值。
一个特殊情况是,声明reg的时候是1,而复位是0,会增加2个latch,切记。

网友:
xilinx 的FPGA 有GSR 的,在load 完成之后会做全局复位的,如果你有复位逻辑,或者代码里定义reg 的时候有初值,GSR 会实现你的初值,没有的话默认应该是0,具体的查一下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