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版图lvs的问题

楼主(2014-04-18):
刚学习,做的一个简单全加器已通过DRC,LVS时提示如下错误,也就是把4个N管合并了?导致总数对不上,我查电路图半天找不到错误。

lvs

lvs

网友:
这个文件只是告诉您错了些什么,具体查错还需要cross-probe,一般先看电源地连接,不过看您的这个文件能看出电源地是没有问题的;再看label/pin验证一下,然后再根据错误提示,分别看器件错、电路错、prop. error。LVS报错需要定位找到INITIAL ERROR。同时可以结合层次化、扁平化LVS工具。
如果您想要别人帮您找错,还是需要把版图、电图放上来

网友(2017-05-10):
我也是pin显示的有问题,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网友(2017-06-13):
回复,攒积分,再下载。

网友:
没有具体的版图和线路,怎么帮你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