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VCO电路中Q3,及处围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4-04-19):
请问这个VCO电路中Q3,及处围电路的作用。这样设计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楼主不厚道啊 还要花钱下载
Q3是common base的buffer吧 增加这样的电路是为了防止 load impedance 直接去load tank, 从而导致VCO 不振

网友:
恩 我认为二楼说的是对的。之前我也调试一个VCO,后一级必须再加一个放大器才可以。这个结构应该是克拉普之类的振荡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