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Encounter中插不进TIE0/TIE1的问题

楼主(2014-04-19):
由于foundry提供的library没有TIE1 TIE0 cell,就自己做了两款,但是插入时出现以下问题,怎么解决。
我查过power connection,没有报出任何错误。也在论坛里搜索过之前关于TIE0/TIE1的问题,没有什么发现。
addTieHiLo -cell {TIE1 TIE0} -prefix LTIE -createHierPort true
**ERROR: (ENCSP-5130): Unable to determine tie-high and tie-low pins for the provided tie-cell(s).
Check if the pin function has been correctly defined in the timing library file (e.g. .lib).

Usage: addTieHiLo [-help] [-cell <tieCell-list>] [-createHierPort {true|false}]
                  [-matchingPDs {true|false}] [-postMask {true|false}]
                  [-powerDomain <powerDomain name>] [-prefix <tie-prefix>]
                  [-reportHierPort {true|false}]

**ERROR: (ENCTCM-10):   Failed to set value for option "-cell".

附上自己抽取的TIE1 cell 的LEF文件,请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MACRO TIE1
    CLASS CORE ;
    FOREIGN TIE1 0 0 ;
    ORIGIN 0.000 0.000 ;
    SIZE 5.400 BY 12.000 ;
    SYMMETRY X Y ;
    SITE CoreSite ;
    PIN O
        DIRECTION OUTPUT ;
        PORT
        LAYER via2 ;
        RECT  3.175 5.050 3.625 5.500 ;
        LAYER metal1 ;
        RECT  2.975 4.700 3.825 5.700 ;
        LAYER metal3 ;
        RECT  2.125 4.700 3.825 5.700 ;
        END
    END O
    PIN VCC
        DIRECTION INOUT ;
        USE POWER ;
        SHAPE ABUTMENT ;
        PORT
        LAYER metal1 ;
        RECT  0.000 11.100 5.400 12.000 ;
        END
    END VCC
   PIN VSS
        DIRECTION INOUT ;
        USE GROUND ;
        SHAPE ABUTMENT ;
        PORT
        LAYER metal1 ;
        RECT  0.000 0.000 5.400 0.900 ;
        END
    END VSS
    OBS
        LAYER metal1 ;
        RECT  1.575 2.575 2.425 4.625 ;
        LAYER via2 ;
        RECT  3.175 2.950 3.625 3.400 ;
        LAYER metal3 ;
        RECT  2.125 2.600 3.825 3.600 ;
    END
END TIE1

楼主:
继续寻求帮助!

楼主: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着落,怎么办啊?

楼主:
已经解决,原来是这两个Tie0, Tie1 cell在lib文件里没有定义,加上就OK了。Lef文件里面的定义不需要修改。

网友:
Check if the pin function has been correctly defined in the timing library file (e.g. .lib).

网友:
解决了得说出来额 呵呵 function  :“1”  Hi       function  : “0”  Lo

楼主:
解决了得说出来额 呵呵 function  :“1”  Hi       function  : “0”  Lo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原来是这两个Tie0, Tie1 cell在lib文件里没有定义,加上就OK了。Lef文件里面的定义不需要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你得把这个两个语句定义到 lib的 hi 和 lo 的cell中才不会报 Check if the pin function has been correctly defined in the timing library file (e.g. .lib).
这个错....

楼主:
回复 楼主:

    加了,从别处copy的TieHi、TieLow的定义就包含这两句话。

网友(2014-10-20):
在lib中如何定义Tie1、Tie0??

网友(2016-01-19):
回复 网友B:
  cell(TIEHI) {     area : 11.2896 ;
    cell_leakage_power : 3.93482e-15 ;
    dont_use : false ;

    pin(Q) {
      direction : output ;
      max_capacitance : 0.822231 ;
      max_transition : 3 ;
      output_voltage : default ;
      capacitance : 0 ;
      function : " 1 " ;
    }
  }

  cell(TIELO) {
    area : 11.2896 ;
    cell_leakage_power : 0 ;
    dont_use : false ;

    pin(Q) {
      direction : output ;
      max_capacitance : 1.61644 ;
      max_transition : 3 ;
      output_voltage : default ;
      capacitance : 0 ;
      function : " 0 " ;
    }
  }

网友(2018-03-14):
遇到同样的问题,试试希望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