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Encounter中open net的问题

楼主(2014-04-19):
之前跑过一个版本,没有出现open nets问题,但昨晚拿到一个版本有这个问题。查了log文件,没有任何发现。看了下布局,cell离pin的位置不远,线也不多,应该可以连接的,不知道Why?

#There are 23 open nets. Please refer to Encounter User Guide for details of open net messages and possible root causes. After resolving it re-run globalDetailRoute command.
#List of open nets :
#    osc_A  (3)
#    TEST   (2)
#    ...

楼主:
仔细查了一下logfile,原来是同事给我的pin不在最小的grid上面,导致Encounter不能route线,调整之后,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