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的问题

楼主(2014-04-19):
请问我画完版图做后仿的时候,想知道从顶层金属到buffer级经过的通孔累加起来的等效电阻,应该怎么看

网友:
RVE
port/pin/coordinate to port/pin/coordina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能不能详细指点下呢,我是用calibre做LPE的,在提取参数的时候设置要注意什么吗,然后后仿以后我从哪里看这个。。。

网友:
学习了,可以指定位置提取寄生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