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igma delta cadence电路snr问题

楼主(2014-04-20):
我现在在做一个continus time sigma delta modulator系统级,在simulink中大建模已经全部完成,系数的选择也是很合适的,积分器的输出幅度不会超过输入幅度,算出来的snr也是很好的85db,结构式cifb,osr80,两级,quantizer2bits,但是我根据这个系数在cadence中构建电路完成后,基本功能可以完成,但是snr却是降到了50多db,我是在cadence中用dft分析来看snr的大概值,明显比matlab中小了很多很多。
我cadence中用的是两个积分器,用放大器反馈电容那种结构,放大器是verilog写的,直接给gain bw就好,flash adc用的是ladder resistor,dac用的是vccs理想的。我想的是影响snr下来的原因无非就是放大器的里的gain或者bw的设置不对,还有就是电阻的热噪声会通过放大器输出的输出端影响snr,但是我改变了这些值之后,却是dft分析基本没改变,这是为什么呢?大神来给分析分析吧。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工作状态错了,有些电路不在预定的工作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详细点么?谢谢

网友(2014-07-08):
没看懂~求详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许可以试着用不同幅度的信号来做仿真,看输出psd的规律。另外,你matlab和cadence输出的psd的形状是一样的么?

网友:
不如试试把cadence里面的数据导入到matlab进行FFT。。不知道你在cadence里面DFT做的对不对。

网友(2020-03-25):
who know this issue?

网友(2020-08-18):
cadence怎么用DFT来看SNR得值呢?求大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