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学习LTCC滤波器的新手吗?

楼主(2014-04-20):
坛子里有学LTCC滤波器的吗,望指导一二啊,目前只会在HFSS卡里画单层的微带线滤波器,对于LTCC多层的不知如何下手啊,目前手上只有LTCC螺旋电感画法的教程,在论坛里也下载了些高人做的滤波器,可是自己不知道如何画,对于别人论文里设计到的也不知如何下手?真捉急,论文都看不下去了…………

网友:
多用用就熟悉了吧。LTCC可以看做是很多层堆叠的,每一层画的时候与画单层没有任何区别啊。一些LTCC滤波器就是电感电容组成的,电感是最难画的,所以你只要画好电感,基本的操作应该全都会了。根据你的描述,你有可能不是不会画模型,只是不知道原理图与LTCC三维结构如何对应的吧?
     刚开始都会这样的感觉,多熟悉熟悉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HFSS里找到了一个螺旋电感的教程,大致有些头绪了,不过对于整个滤波器还是很紧张,不知道如何下手。我能加你扣扣吗,还望指教,我的:807674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最后说的其实就是我的问题,对于原理图,如何吧每一层对应的画出图形。

楼主:
如果您有时间的话麻烦讲解一下《基于空间映射方法设计LTCC滤波器 (姜煜斌)》的图4-9.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