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达人帮我看看用verilog写的PWM哪里出错了

楼主(2014-04-20):
我首先实现了一个用两位拨码开关控制输出的PWM,代码如下:

modulepwm(clk,switches,PWM_out);

parameter sd = 12500;//这是最小间隔,2个播码开关总共可以有4级的强度。每级的计数间隔为sd
input   clk; //50MHz
input [1:0]  switches;

output  PWM_out;
reg PWM_out;
reg [15:0] counter = 0;

always@ (posedge clk)begin
      counter <= counter+1;
      if(counter<=switches*sd)
PWM_out <= 1;
             else
             PWM_out <= 0;
             if (counter >=50000)
                    counter <= 16'd0;
      end
endmodule

现在我想加入一个控制按键key3,当键值为1时,让端口LED1输出PWM波,也就是说PWM_out赋给LED1就行了,同样当键值为0时,让LED2输出PWM波。
我是这样写的: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ounter <= 16'd0;
        else if(key3)
assign LED1 = PWM_out;
else  assign LED2 = PWM_out;
end

这个有错误
Error (10043): Verilog HDL unsupported feature error at pwm.v(35): Procedural Continuous Assignment to register is not supported

网友:
在always块中 不能出现assign语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该如何修改呢?

网友:
把 assign  A= B  改为 A<=B 两处都改 语法就没问题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去掉第2个always,加:
assign LED1 = key3 & PWM_out;
assign LED2 = (~key3) & PWM_out;

网友(2015-12-06):
tks for the useful ans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