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N45

楼主(2014-04-21):
请问用TSMCN45的工艺可不可以走45度的线有什么优缺点?还有电源和底线重合走线有很么优缺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源和地重合走线会比不重合走寄生电容大,地线受电源噪声影响大
优点省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A:

   designer就是想要这个寄生电容

网友:
如果是成对的电源/地之间,decoupling cap多一点是好的
但是要想考电源线和地线这点寄生还是太小了,几pF了不起了
还是要加MOS cap

网友:
如果是成对的电源/地之间,decoupling cap多一点是好的
但是要想考电源线和地线这点寄生还是太小了,几 ...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成对指的是通往同一个模块的电源,地线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每个电路图都会有至少一对以上的电源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