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验证报错

楼主(2014-04-21):
错误显示

错误显示

做LVS验证的时候,calibre出现图片所示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
用别人的账户对同一个版图都可以做验证。

网友:
回复 网友A:

    lvs rule 文件不对??查查别人用的lvs rule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calibre设置有问题吧,如topcell没对?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是LVS文件问题.

网友:
真是恭喜了

网友:
我自己写rule的时候会发生这个问题,器件没有提取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