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流造电压时电阻之间互连线width的问题

楼主(2014-04-21):
如题,10mA max的电流经过8个电阻去造一个电压,按理是否版图中电阻之间的互连线也得画10um?
    cont是否也得多打?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如你所说电阻之间都应该画很宽的线, cont也要多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
后来发现这个电流外部还接着好多电流镜,所以电流主要用在外部了,造电压只用了很小的电流。所以电阻上的电流还是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