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时序问题

楼主(2014-04-21):
现在用Altera Cylone EP3c10 设计时遇到一个问题,中间处理用到一个32bit计数器@200MHz,计数会存到一个寄存器中,但是每次读该寄存器是,总是会有1位或2位数据不对,现在怀疑是时序问题,但又不知如何去解决,还请各位高人指点,在此拜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 做了时序约束没,静态时序分析过了没?
   2. 把寄存器数据读回去是通过什么接口读回去的,读的接口时序本身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序约束没做……只是之前功能运行正常,现在出现此问题,接口读的时序应该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用的组合逻辑过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200MHz很高的时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