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nsen的《精粹》一书中有关二级运放正零点补偿

楼主(2014-04-21):
如图,是Sansen给的两种切断补偿电容前馈路径的方法,小弟不是很懂,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
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一个是电压跟随器,一个是电流跟谁器或者说current buffer。
这两种基本电路都只能单向传输信号,所以把前馈的通路切断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不懂的是右零点如何产生的!

网友:
切断了前馈就产生gm/Cc的左平面零点了,gm是buffer的gm。
还有的是第二幅图右上的那个补偿电路,电流源应该是从VDD流向1?

网友:
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