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管宽长比

楼主(2014-04-21):
w/l=100/20  和w/l=10/2  的2个管子  内阻一样吗,或者说开关速度哪个快?

网友:
内阻一样,但在相同驱动的情况下大管子开关比较慢

网友:
Cin差太多太多了

网友:
内阻还是有所区别,但是区别不大,100/20的稍微大一点,内阻的计算公式是r=L/(dL*Id),你在100/20和10/2中不是很明显,但如果是在1/0.2里面会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