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片上存储器的应用

楼主(2014-04-21):
在xilinx上的用其存储空间,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如下错误!!!求高手指点!

网友:
是因为你用工具生成的存储器网表文件没有导入(扩展名.ngc),你肯定只copy了.v文件,这个在综合的时候是被当作blackbox的,在后端要导入网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