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如何将pll输出的时钟输出到fpga外部管脚上

楼主(2014-04-21):
如题,xilinx似乎不能将pll计算的时钟直接输出到fpga的外部引脚上,该做如何处理?最佳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啊!!

网友:
两种方法,oddr或者oserdes,具体参考xilinx的selectio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ODDR2+OBUF输出到外部管脚,但是会报Pack:1107 - Pack was unable to combine the symbols listed below into a
   single IOB component because the site type selected is not compatible. 这个错误,我还没有进行管脚分配啊!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时钟输出管脚非时钟管脚吧

网友:
the symbols listed below
你把下面的信息也贴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了oddr2就不再用obuf原语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那些错误提示,其他的没有了,不过我还没有进行管脚分配呢!

网友:
那就把整个report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问您,xilinx的pll出100M然后通过oddr2+obug出到外部管脚,没有100M的信号,如果是50M的话可以出来,难道oddr2+obuf不能出那么高的频率吗?

网友:
只用oddr2就可以了,不需要加obufg或者obuf。我没听说过还有obufg。

网友:
必须使用专用的时钟输出引脚吗?

网友(2014-12-28):
没有专门的时钟输出引脚吧,我做的时候用的是GCLK引脚,普通IO没有尝试。我想问你下你输出时钟多少频率的?我50M质量就很差了,三角波,比50M再高频率就是正弦波,高电平不高,低电平降不下来,不知道会不会影响ADC工作啊

网友:
用ODDR是不需要obuf这个的;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啊

网友:
哪個型號FPGA?

网友:
其时可以 加约束也可以 PIN "unit0/clkout2_buf.O"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网友(2016-11-08):
借你宝地顺便问下,ODDR2的延迟好像较其它不过ODDR2管脚延迟大,而其它管脚如果需要跟CLK(过ODDR2)同步,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B里面是有寄存器的,可以需要输出的信号使用IOB内部的寄存器,这样保证了FF到PIN的延时基本是恒定的,然后再去保证时钟pin的延时比较恒定,我觉得就能同步了,提供一种思路,欢迎拍砖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
这样子CLK是不是就不过ODDR2了?
你的意思是输出的时钟,数据,控制信号都放在IOB里的寄存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将oddr2的位置约束死,这样oddr2到引脚的延时就固定了,这样时钟到引脚的延时就固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Use Internal PLL Macro by giving an external crystal clock to PLL fin.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也是诶,50m基本就是正弦波了,请问这是芯片的原因吗还是哪里的问题? 板子晶振50M

网友:
用mmcm原语直接可以出,前几天刚在v6 240t上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