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层次化

楼主(2014-04-21):
在有多个层次的版图宏模块中,有能在活动的版图模块中实现选中一个或多个版图层元素,直接打包到指定的版图层中去的吗?也能将指定的区域的单元内部元素变为单元外部的元素,用SKILL “.il“文件形式,一键功能实现,方便大家学习啊,谢谢。

网友:
我也在找这个的解决方法,楼主有答案了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在有多个层次的版图宏模块中,有能在活动的版图模块中实现选中一个或多个版图层元素,直接打包到指定的版图层中去的吗?
開啟2張圖  可從 A 圖 COPY 到B 圖

也能将指定的区域的单元内部元素变为单元外部的元素。
flat 會拉出來

我也想知道,有沒有更快ㄉ方法

网友:
在laker里面,Copy 需要的cell 到目的层后,shift+y 即可

网友:
大小Y不可以吗?

楼主:
下面是由一个翻转的单元,单元内部版图元素的坐标列转化为外部层次的版图元素的坐标。代码如下,测试是正确的。

hiSetBindKey( "Layout" "<Key>F10" "transfer123()")

procedure( Orientation(orienta points)
prog( (listPoints  temp x0 y0 onePoint )

count=length(points)-1
println(count)

listPoints='()

for( i 0 count

onePoint=car(points)

x0=car(onePoint)

y0=car(cdr(onePoint))
                 points=cdr(points)

case(orienta

("R0"

)

("R90"

temp=y0

y0=x0

x0=0-temp)

("R180"

y0=0-y0

x0=0-x0)

("R270"

temp=y0

y0=0-x0

x0=temp)

("MX"

y0=0-y0)

("MY"

x0=0-x0)

("MXR90"

temp=0-y0

y0=x0

x0=temp )

("MYR90"

x0=0-x0

temp=y0

y0=x0

x0=0-temp)

    )
listPoint=list(x0 y0)
listPoints=append(listPoints list(listPoint))

i=i+1

       )

return(listPoints)
    );prog);procedure

procedure( OutXY(orienta points orientPoint)
   prog( (listsPoints  count  pointsList X Y  x0 y0 i)
println(orienta)
    listsPoints=Orientation(orienta points)
    count=length(listsPoints)-1
    pointsList='()
X=car(orientPoint)
Y=car(cdr(orientPoint))
println(Y)
    for( i 0 count
    pointsOne=car(listsPoints)
     listsPoints=cdr(listsPoints)
     x0=car(pointsOne)+X
     y0=car(cdr(pointsOne))+Y
    lists=list(x0 y0)
     pointsList=append(pointsList list(lists))
    i=i+1
    )
    println(pointsList)
    return(pointsList)
);pro
);procedure

procedure( transfer123()
let( (OutPints)
orientPoint='(-116.1 -18.15)
orienta="R90"
points='((7.65 0) (7.65 10.65) (2.2 10.65) (2.2 20.95))
println(points)
OutPints=OutXY(orienta points orientPoint)
);let
);procedure

大家可以CP下来玩啊,我正在做这个完整的功能中啊。

楼主:
procedure( InXY(orienta points orientPoint)
   prog( (listsPoints  count  pointsList X Y  x0 y0 i)
    count=length(points)-1
    pointsList='()
X=car(orientPoint)
Y=car(cdr(orientPoint))
    for( i 0 count
    pointsOne=car(points)
     points=cdr(points)

     x0=car(pointsOne)-X
     y0=car(cdr(pointsOne))-Y
    lists=list(x0 y0)
     pointsList=append(pointsList list(lists))
    i=i+1
    )
    listsPoints=inOrientation(orienta pointsList)
    return(listsPoints)
);pro
);procedure

procedure( inOrientation(orienta points)
prog( (listPoints  temp x0 y0 onePoint)

count=length(points)-1

listPoints='()

for( i 0 count

onePoint=car(points)

x0=car(onePoint)

y0=car(cdr(onePoint))
                 points=cdr(points)

case(orienta

("R0"

)

("R90"

temp=x0

x0=y0

y0=0-temp)

("R180"

y0=0-y0

x0=0-x0)

("R270"

temp=x0

x0=0-y0

y0=temp)

("MX"

y0=0-y0)

("MY"

x0=0-x0)

("MXR90"

temp=0-x0

x0=y0

y0=temp )

("MYR90"

x0=0-x0

temp=y0

y0=x0

x0=0-temp)

    )
listPoint=list(x0 y0)
listPoints=append(listPoints list(listPoint))

i=i+1

       )

return(listPoints)
    );prog);procedure

procedure( transfer1()
let( (OutPints)
orientPoint='(-134.7 -4.35)
orienta="R270"
points='((-134.7 -12) (-124.05 -12) (-124.05 -6.55) (-113.75 -6.55))
println(points)
OutPints=InXY(orienta points orientPoint)
println(OutPints)
);let
);procedure

秀秀上面是外部版图坐标转换为内部的坐标。

网友:
直接进入底层cell,使用Y(Yank)命令,退到TOP ,粘贴就可以了

楼主:
说说这样做的好处吧:我想做的是选中一个单元加选中几个元素,按一键就能够将这几个元素打包到这个单元中,要的就是快捷嘛,相反,选中几个元素就一键就能打平到上一层,而不是顶层。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有是能自动打层次化的两邻层间的孔。这个程序在论坛中有的。前面两个小程序配合这个打孔的程序稍做修改就能实现这个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下skdfref.pdf下Shape Transformation Functions
dbTransformPoint是不是你要的转换功能

楼主:
上面的程序是这个功能,但是它要用(3.000 :5.000)这种格式,中间的:号怎么弄上去啊,用什么函数吗,我的坐标都是(3.000  5.000)这种,用不了这个函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range(
n_num1
n_num2
)
=> l_result
Description
Returns a list whose first element is n_num1and whose tail is n_num2. Prefix form of the : operator.

实际上是个list

a=(1:2)
=>(1 2)
type(a)
=>list

楼主:
procedure( addColon(listPoint origin rotation)
prog( (listPathOne num_1 num_2 OnePoint)
listPathOne='()
foreach( OnePoint listPoint
num_1=car(OnePoint)
num_2=car(cdr(OnePoint))
listPoint=range(num_1 num_2)
listPoint=dbTransformPoint(listPoint list(origin rotation 1.0) )
listPathOne=append(listPathOne list(listPoint))
)
return(listPathOne)
);prog
);procedure
这个只是内层转外层的坐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我表达有问题嘛....
    dbTransformPoint(l_point  l_list), l_point:这里是叫你提供一个点坐标的list,

    list(1 2) , '(1 2) , (1:2) ,它们的返回值就是你看到的(1 2).

    我上面不是告诉你怎么加冒号(,只是告诉你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9-29):
hiSetBindKey( "Layout" "<Key>F10" "transfer123()")

procedure( Orientation(orienta points)
prog( (listPoints  temp x0 y0 onePoint )

count=length(points)-1
println(count)

listPoints='()

for( i 0 count

onePoint=car(points)

x0=car(onePoint)

y0=car(cdr(onePoint))
                 points=cdr(points)

case(orienta

("R0"

)

("R90"

temp=y0

y0=x0

x0=0-temp)

("R180"

y0=0-y0

x0=0-x0)

("R270"

temp=y0

y0=0-x0

x0=temp)

("MX"

y0=0-y0)

("MY"

x0=0-x0)

("MXR90"

temp=0-y0

y0=x0

x0=temp )

("MYR90"

x0=0-x0

temp=y0

y0=x0

x0=0-temp)

    )
listPoint=list(x0 y0)
listPoints=append(listPoints list(listPoint))

i=i+1

       )

return(listPoints)
    );prog);procedure

procedure( OutXY(orienta points orientPoint)
   prog( (listsPoints  count  pointsList X Y  x0 y0 i)
println(orienta)
    listsPoints=Orientation(orienta points)
    count=length(listsPoints)-1
    pointsList='()
X=car(orientPoint)
Y=car(cdr(orientPoint))
println(Y)
    for( i 0 count
    pointsOne=car(listsPoints)
     listsPoints=cdr(listsPoints)
     x0=car(pointsOne)+X
     y0=car(cdr(pointsOne))+Y
    lists=list(x0 y0)
     pointsList=append(pointsList list(lists))
    i=i+1
    )
    println(pointsList)
    return(pointsList)
);pro
);procedure

procedure( transfer123()
let( (OutPints)
orientPoint='(-116.1 -18.15)
orienta="R90"
points='((7.65 0) (7.65 10.65) (2.2 10.65) (2.2 20.95))
println(points)
OutPints=OutXY(orienta points orientPoint)
);let
);procedure

楼主(2015-09-09):
选中打包的元素,再选中打包进的单元,把元素的坐标转换到单元内部去就行了。

网友:
功能做好了没有啊?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8-11-26):
这个厉害了,期待继续更新

网友:
在61中使用Yank和Paste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