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神指点 LNA匹配问题

楼主(2014-04-21):
我输入已经匹配了,增益也有了,但是输出就是不会匹配,输出匹配扫描的结果是一直在最外面的圆周上,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我的输出匹配电路就画错了?
求大神指教,谢谢了

网友:
简单提示下:想想输出的等效并联电阻要怎么得到50。要么用非理想的L,要么主动并上Rp,要么用LC网络把原始的输出电阻转到50

我是来刷信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输出是不是已经是lc啦?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呢?谢谢了

网友:
把900MHz的S22匹配到50欧左右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扫描范围调的很大,得到的输出匹配是在7G多,怎么调到910M呢,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一个MiM电容与Ld并联,1~2pF

网友(2014-09-03):
一般是(L+R)//C

网友(2014-10-07):
Ld串上一个R,然后你的Lg位置是不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