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解答:发夹型滤波器设计中的发夹底部长度如何设定?

楼主(2014-04-21):
新人刚来,求大神解答:
发夹型滤波器设计中的发夹底部长度如何设定?
比如图中的TL3的L值(d mm)如何确定?是有公式计算还是凭经验给初值?
是不是CLine3的L值与TL3的L/2值的和(l3+d/2)才等于我们计算出来的1/4波长?
是不是不管一个发夹型单元如何弯折(微型化),它的总长(2*l3+d)都是不变的,为1/2波长?

像下图所示微型化,三幅图发夹弯折的横向长度是如何求定的,并且(b)中顶部的横向长度又是是如何求定的?

真心求各位大神能给我一个答案!
最近看了好些论文,但是都没有提到这方面的问题,都是直接给个答案数值,都快崩溃了!
可能大神们都感觉是基础理所当然,但是......真不知道这是咋整出来的。
谢谢各位了!!!

楼主:
如果各位大觉得解答有点麻烦的话,也可以推荐可读论文,不管您以什么方式解答,都非常感谢!

网友(2017-08-18):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么,我也是被同样的问题困扰了

网友:
这个一般是靠感觉给吧
ADS里面仿真过,感觉达到一定长度以后,长点短点对S参数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