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ISE中更改器件的问题

楼主(2014-04-21):
在这里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用ISE跑工程的时候,我要是需要更换器件类型,那原来的那些IP核还用不用再全部重新调一遍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用的器件之间的差异程度了,比如从virtex到spartan,时钟核就不能用了,需要重新生成。但是在spartan6系列中换期间应该不用重新生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了解了。谢谢您啦

网友:
换了后看新的芯片是否支持原来的IP,还有就是要重新锁定引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那就是看有没有报相关的warnin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