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用IP核生成DDR3 SDRAM CONTROLLER WITH UNIPHY时编译出错

楼主(2014-04-21):
最近项目要求调试DDR3,所以打算用altera的IP核DDR3 SDRAM CONTROLLER WITH UNIPHY生成的例子工程(example project)进行调试,配置好参数后,生成IP核,但在编译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129037): Output port OUTCLK on atom "ddr_0002:ddr_inst|ddr_pll0:pll0|uphy_clkbuf_memphy", which is a stratixv_phy_clkbuf primitive, is driving one or more illegal destinations。
Error (129026): Output port OUTCLK of atom "ddr_0002:ddr_inst|ddr_pll0:pll0|uphy_clkbuf_memphy" is driving the I input port of atom "pll_write_clk~output", which is a stratixv_io_obuf primitive. This connection is illegal
Error (129026): Output port OUTCLK of atom "ddr_0002:ddr_inst|ddr_pll0:pll0|uphy_clkbuf_memphy" is driving the I input port of atom "pll_mem_clk~output", which is a stratixv_io_obuf primitive. This connection is illegal
Error (129026): Output port OUTCLK of atom "ddr_0002:ddr_inst|ddr_pll0:pll0|uphy_clkbuf_memphy" is driving the I input port of atom "pll_c2p_write_clk~output", which is a stratixv_io_obuf primitive. This connection is illegal

有了解的大神吗。芯片使用的是STRATIX V,型号5SGSMD6K2F40C2L,DDR是hynix 的 1600 2GB内存,参数配置严格按照内存DATASHEET。

网友:
怀疑你的控制器的参考时钟输入和控制器管脚不在器件的一个si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没有分配管脚,分析综合的时候就报错了

楼主:
我发现如果使用DDR例子工程的话,生成IP核那个工程是不需要编译的,只需要编译在生成IP核时产生的那个例子工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解决了 吗?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首先例化的时候不能接后面几个PLL输出断口,然后编译第一步,再然后运行一次pin assignment脚本文件,然后全编译即可

网友(2014-11-18):
I learn it,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