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rDes 中解码时两组数据拼出一个COMMA检测信号,怎么破?

楼主(2014-04-21):
做SerDes中的comma检测大数据仿真时会出现两组十位数据拼接出一个comma码(11_0000_0101),不知道牛人这个是怎么实现的?求教

网友:
输入数据打两拍,然后组合成一个20位的,在这20位里面扫描。直至找到一个com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在编码的过程中两组数据会拼出一个COMMA码(0011111010),从而导致解码错误,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
Output data has to typically go through DC blocking capacitor, as such it must maintain DC balance - so count of one bits and count of 0 bits should be near same for any length of data stream

this is the running disparity that must be kept and thus there are two such comma's
with different count of 1's vs 0's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差异度的问题(rd),我都知道,但是实际在编码过程中,两组数据编码是对的 但是中间拼出了comma检测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comma校验的时候 需要差异度参与 ,我好像有点想法了 。

网友:
1. 8/10解码必须要看running disparity。这是必要条件,不同的disparity解出来的码不一致。
2. 如果有连续的字符组成了一个错误的comma。那么这就是假的comma,建议你看看PCS的同步状态机,一个假的comma是不会sync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明天早点去  晨读完了 试试rd方面的问题考虑进去把comma检测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遇到这种情况呢+000000+,这样rd是错的,但是很难检验出来的?该怎么办呢?

网友(2014-05-26):
将数据打一拍, 然后两组数据组做逻辑拼接成一个COMMA 出来, 实现数据的对齐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我们通过连续监测两组COMMMA,只有出现两组K28.5才会数据对齐?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你说的两组数据组做逻辑是指啥?刚开始未对其的时候怎么知道那些数据是一组呢?我们检测的时候是每一位都要检测。还请大神指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