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的一些warning,求帮助,谢谢!

楼主(2014-04-21):
Warning: Verilog writer has added 2 nets to module triangle_0 using SYNOPSYS_UNCONNECTED_ as prefix.  Please use the change_names command to make the correct changes before invoking the verilog writer.  (VO-11)
Warning: Verilog writer has added 1 nets to module fir15_0 using SYNOPSYS_UNCONNECTED_ as prefix.  Please use the change_names command to make the correct changes before invoking the verilog writer.  (VO-11)
Warning: Verilog writer has added 1 nets to module fir31 using SYNOPSYS_UNCONNECTED_ as prefix.  Please use the change_names command to make the correct changes before invoking the verilog writer.  (VO-11)
Warning: Verilog writer has added 2 nets to module triangle_1 using SYNOPSYS_UNCONNECTED_ as prefix.  Please use the change_names command to make the correct changes before invoking the verilog writer.  (VO-11)
Warning: Verilog writer has added 11 nets to module ram using SYNOPSYS_UNCONNECTED_ as prefix.  Please use the change_names command to make the correct changes before invoking the verilog writer.  (VO-11)
Warning: Verilog writer has added 1 nets to module fir15_1 using SYNOPSYS_UNCONNECTED_ as prefix.  Please use the change_names command to make the correct changes before invoking the verilog writer.  (VO-11)

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遇见了这些警告,不知道这些警告该怎么处理?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大侠帮助,谢谢!!

网友:
应该是module有输出的port 没接,DC自动添加了net。可以用change_names 命令将DC自动添加的net更改一下名字。不改也没事。最好在例化时将不用的输出port也写上一个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一下代码,发现这些warning应该是由于一些端口没有用到,空置了一些端口,所以这样警告,假设不处理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呢?还有您说不用的端口加上信号,这个具体怎么加信号呢?麻烦您了!谢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管也没关系。
如果改,自己定义一个信号wire  xxx_nc;  接到输出悬空port上就可。

网友(点评):
请问自己定义一个信号 wire xxx_nc;接到输出悬空port上,这些步骤是在verilog代码中加,还是在dc中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