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添加filler后产生时序问题

楼主(2014-04-21):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一下。我在encounter中,route之后优化时序,时序没有问题了,再添加cell filler,但是添加完cell filler 与metal filler之后就产生了时序问题,但是filler不是应该不会影响时序的嘛,有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metal fillter 会使线与线的寄生电容变大,你说会不会影响时序嘛

楼主:
那请问一下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trimMetalFillNearNet -net $critical_net_list

网友:
advanced technology  needs refine timing after metal fill insertion

楼主(2014-05-29):
谢谢回复,后来重新做了一遍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