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如何设置site row

楼主(2014-04-22):
我做完floorplan 后run create_fp_placement 发现结果如下图,有很多空间没有放cells , 我查了一下可能和site row有关,但我在floorplan的过程中好像没有该相关的操作,请问我该如何设置site row,谢谢!

网友:
site row 在tf文件的tile里面设置

网友A:
你看一下是不是那个宽度太大的?那个宽度应该是最小反相器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所有单元的宽度都应该是这个数值的整数倍。

网友:
std cell should have site row value when the milkyway lib is created

楼主:
这个是图

网友(2019-11-21):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是不是那个宽度太大的?那个宽度应该是最小反相器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所有单元的宽度都应该是这个 ...

你说的这个修改不能这么改吧?tf 里面的tile 不是foundry厂家规定的么?还有我想问下 你听过STD site么?有人给我说这两个值需要一样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2020-04-0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