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帮我看看这个环路增益曲线为什么相频有点奇怪

楼主(2014-04-22):
这是个LDO的环路增益曲线,通过在输出端断开环路加iprobe仿stb得到的结果,但是为什么相频是从180开始的,而不是从零开始的,得到的增益裕度和相位裕度都是负的,求解释

相频曲线

相频曲线

网友:
为毛要从0度开始?
模电教科书把大家都教成这样了吗。。。模电教科书里有个前提的负反馈,所以它分析的时候相位从0度开始
而stb仿的是一个整体的loop,对于一个整体的loop,相位为0的话,就代表正反馈了!所以从180度开始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图形也没有任何问题,gain为0的点对应的相位就是phase margin,大约是接近40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phasemargin看起来是负的。主次极点靠的太近,没做补偿吧?

网友:
   是负的,刚才看走眼了,把gain和phase弄反了

网友(2023-07-07):
因为是负反馈所以从18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