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ISE里面*.v的文件和XPS嵌入的软核一起输出到SDK中?

楼主(2014-04-22):
您好,我想请教下ISE的top_module里面如果添加了其他的*.v文件,同时这个ISE的逻辑固件需要使用microblaze通过总线访问,那么如何将包含了逻辑固件和软核的top_module综合到SDK里面呢?

以前版本的ISE12.4里面有将top_module Export hardware design to SDK的选项,而现在的ISE13以后里面只有选择XPS文件才会有Export hardware design to SDK。这样是不是ISE里面的逻辑固件没有完整的输出到SDK呢?请问这个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这个没有人知道还是大家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呢?
麻烦清楚的说一下,谢谢了

楼主:
有没有人了解呢?指点一下哈

楼主:
求助啊求助啊

网友(2014-08-29):
回复 网友A:
在工程里面选中软核文件,下面框里就会有export to sdk with/without bitstream了

网友(2015-01-29):
这个问题搞定了吧应该吗,望能交流呀~我现在用的就是软核+逻辑但是从ISE进xps到处XML后导进SDK老报错,没法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望能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可以帮你,前两年用这个软件做了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