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添加dummy metal 后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4-04-22):
calibre 添加 dummy metal 后的时序问题?
请问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呢?因为dummy metal是foundry 提供的calibre 脚本添加的,而star rc是针对milkyway 抽取寄生参数的,
大家插完dummy metal后怎么再去抽取rc 参数呢?
我听说有些公司是做完sta后出gds时才加dummy metal的,不会再去做rc 和sta了。。大家的流程都是怎么样的?

网友(2014-09-04):
肯定要考虑dummy对timing的影响的

网友:
严格的flow , 加完gds 还是要考虑影响的,做sta,starrcxt支持gds做为一个file 加载在上面,
METAL_FILL_GDS_FILE     :
GDS_LAYER_MAP_FILE      :

也可以icv 加在icc mw里面,这样本身就考虑了dummy的影响 ,

但很多dummy 都是calibre基于gds加的, 通常dummy的影响很小,也可以不考虑
28nm以上都可以ignore,

网友:
dummy  引进的timing vio 大约在5ps 左右吧

网友:
基本可以ignore

网友(2015-06-22):
回复 网友A:

这个GDS layer map file的格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SMIC提供了一个stream_in_layer_map,是为了把stdcel gds转换成Milkyway用的,StarRc里的Metal fill gds可以用这个map吗? 版主指点啊

网友:
应该不是,具体格式看 starxt user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