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X ToolKit Error

楼主(2014-04-22):
求助各位大侠:在我试图关闭IC5141中的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窗口时,整个CIW窗口会一并退出,并在CDS.log中报如下错误信息:X Toolkit Error: Object "(null)" does not have windowed ancestor.

折腾了两三天,实在没头绪,请问哪位有建议?十分感谢!

楼主:
哪位大侠不吝赐教,十分感谢!

网友:
感觉是系统的问题,可能是有补丁没有安装。

用   IC51/tools/bin/checkSysConf IC5.1 命令看看有什么fail的补丁,然后按要求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命令返回消息:

=====================================================================[Copyright 2002-2011]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and online  documentation  may not be copied, modified,re-published, uploaded,  executed, or  distributed in any way, in anymedium, whether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from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checkSysConf:  Version 3.19 ====================

Configuration checks failed on this workstation (T50), status is: FAIL
The specified software release 'IC5.1' is not supportedfor your platform / OS (x86_64 / )Type checkSysConf -r to see the current versions

Exiting checkSysConf ... Good-byeOutput is saved as /tmp/checkSysConf.T50-2014.04.23.08:36.8201.log

我的IC版本是5.10.41.500.6.151,请问“prudctID”是什么字符?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checkSysConf -r

看看输出什么

网友(2016-04-19):
da shen ,zui hou zen me jie jue de ?  xiexie!

网友(2018-07-04):
回复 楼主:

    Hi,请问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