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OA转CBD,也就是61的库怎么转成51可以用的库?

楼主(2014-04-22):
如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考:http://bbs.eetop.cn/thread-438347-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详细点?试了几个命令,老是报两个 warning,还有一个错,说我的CDS。LIB 文件里面没有要转的库的名字,或是说我的库没有写的权限
  很烦躁

网友:
cdb2oa -lib 指定你要转换的OA数据库路径 -cdslibpath 指定你包含该库的lib.defs文件路径,不能和数据库同级,-cdslibpath 指定你要转换的cdb目标数据库路径。-tech 指定你目标数据库要ATTACH的版图工艺库,这个工艺库必须在当前执行命令的目录下存在一个CDS.lib里定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