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CDL转换SCHEMATIC的问题

楼主(2014-04-22):
如题,小弟在IC615上做CDL转换SCHEMATIC的工作,工艺库是IBM 7WL,我用file-import-spice,导入CDL格式网表,这个CDL文件是标准单元库CDL文件,reference写的是bicmos7wl,转换时报错如下:
ERROR(AVLVSNN-10091) 'pcdcap' cell requested to blackbox could not netlisted as no pin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check blackboxpininfo setting for the cell
*ERROR* 'pcdcap' cell is not defined
转换过程也完成了一些东西,库中多了一些过孔的symbolic view
另外说一句,我没有添加device map文件,因为找不到啊
请问大侠们,说能说说这是什么错误呢?
device map文件应该自己写呢,还是想foundry要呢,如果是写,该怎么写呢?

网友:
你在CDL里面找到.subckt pcdcap,在后面加上*.PININFO MINUS:I PLUS:I

网友A:
在你的CDL里找到.subckt pcdcap,在后面输入*.PININFO MINUS:I PLUS:I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马上去试试

网友:
map文件怎么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转换成功了么,我现在要转换IBM 8HP 工艺的cdl,那个map文件怎么弄呢

网友:
615 cdl in的时候,gui界面上有个device 对应的直接填就可以了

网友(2014-07-02):
有人会在IC5141上转吗?

网友(2017-04-13):
膜拜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2018-11-29):
情况如何?解决了吗?

网友(2020-07-30):
楼主你参数导进去对么

网友(2021-01-05):
好多年前的帖子还在发挥功效

网友:
我最近也试了一下CDL转schematic,但出来的sch参数不对,W、L值对不上,有的值会没有单位,比如W=0.3u L=12,就这样,是错的。如果Q一下,值会变化,但仍不是想要的值,大家遇到过这样情况吗?

网友(2021-06-22):
转一个教程:http://bbs.eetop.cn/thread-358413-1-1.html    (不知道为啥,这个标题比较难搜到)

网友(2021-08-04):
请问楼主后来搞定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多谢

网友(2022-12-30):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CDL里找到.subckt pcdcap,在后面输入*.PININFO MINUS:I PLUS:I

经测试,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