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ulation里所说的corner该怎么翻译好呢?

楼主(2014-04-22):
比如simulation ss,tt,ff,sf,fs 五个corner,这个“corner”该怎么理解呀? corner不是角的意思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角的意思哈,代表工艺的误差在这个角落范围

楼主:
为什么不说是工艺环境条件呢,corner给人的感觉像是实际物体的角吧

网友:
用corner很形象的表达了几种极端的情况

网友:
nmos工艺特性用X轴表示,从s到f,pmos工艺特性用y轴表示,从s到f。所构成的矩形里,四个角一般就是工艺最差情况咯,中间的tt就表示一般了呗。

网友(2021-07-18):
角代表的是极端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