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合信号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4-04-22):
现在一个工程里包含模拟模块和数字模块  数字模块用verilog写(创cellview时选verilog-editor 还是verilogAMS-editor??)   以前只做过纯模拟电路的仿真 对这块的工具一点都不懂···想请教各位一般选择什么仿真器来做仿真 还有一些具体步骤什么的   如果能介绍个适合入门的文档话就最好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verilog-editor
用ams跑仿真,参考cadence help

网友:
也可以用spectreVerilog跑仿真

网友:
可以用spectreVerilog,建立数字模块behaviroal类型的view,建立symbol,然后可以调用,如果数字是层次性的,那调用的数字子模块symbol必须是由behaviroal创建。

网友:
spectreverilog已经严重过时
对于0基础的,务必使用AMS